自制折叠桨夹---爽!

楼主(2015-10-14):
自制折叠桨夹---爽!

        多轴的桨多,出行和存放很不方便,卖的折叠桨夹都是铝合金CNC加工,需配用专门的桨叶,重量不小,价格也不低。面对家里大把的桨,自己DIY桨夹吧......

选材:

        首选当然是2mm的6061T铝合金,重量轻强度高,最适合做桨夹;不过对于4KG以下的中小重量的多轴,选用2mm的3K碳板或玻纤板也是不错的选择,还能减轻重量,固定螺栓选用3mX12即可。

设计图:

        这里图纸很多,大同小异,咱们以设计越简单、实用、易加工就好,但要注意的是2个固定螺栓间距一定要合适,以螺栓不碰到转子外壳为佳,太大强度受影响,重量也会增加。

DI1555碳桨夹,配用4系列以下电机

加工:

        桨的平衡要求很高,桨夹的加工同样要求高的精度,所以必须用数控雕刻机加工,加工容易,很快;碳桨用钢锯从中心孔均匀切开分成2片备用。

铝合金桨夹和黑玻纤桨夹
铝合金桨夹一组27g
黑玻纤一组22g
DJ1555碳桨切开后2片20g

装配:
        螺栓向上,用防滑螺母固定,固定前螺杆可上些螺丝胶;有条件的可扩桨孔安装3mm黄铜套,还可在桨与夹之间加上特氟龙垫片增加抗磨性,紧固力度以桨叶可以轻易折叠为宜。做好的折叠桨必须重新做平衡。

1555碳桨装配玻纤桨夹后30~31g,增加8g重量。长度会增加25mm左右

装配好的折叠桨
装上4108电机的折叠桨

细节

       强度不用担心,我自己还做了一套18寸的碳桨夹用在大四轴上。当然 ,航拍要求高的还是用好的折叠桨为好。

网友A:
请问下,能给下尺寸或者图纸吗,我也想做,763573662@qq.com,谢谢

网友:
这个就尿性了啊,再次冲击市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能给下尺寸或者图纸吗,我也想做,,谢谢

  • 第一张就是图纸啊,认真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 第一张就是图纸啊,认真看看~

  • 不好意思,之前估计是电脑卡了,没看到第一张图,谢谢了~~~~~

网友:
    很不错的说,折叠伞机架的必备神器,现有不用的备用浆不错的转变方法,真要买碳浆来改成本也不很低,一对碳浆的价格我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