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坑,求配置

楼主(2015-10-15):
上次关注四轴已经是一年以前了,偶然看到现在穿越机挺火,自己组了一架QAV250。现在FPV犯愁了,不太懂,请各位老鸟给推荐一下配置,预算2000以下,设备尽量选好的省的以后升级了,另外也晒一下众位的飞机,我做个参考。越详细越好,不胜感激。

楼主:
哥们这不是四驱车的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这个 到手飞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4.aWUw4a&id=522553453345&ns=1&ab ...

我靠!!!

网友:
人家能挂这个

网友B:
大流配置:索尼700线摄像头、欧姆威200mw图传、鹰眼7寸一体显示器。要摄像机机上装个808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流配置:索尼700线摄像头、欧姆威200mw图传、鹰眼7寸一体显示器。要摄像机机上装个808相机。

1.欧姆威200mw、欧姆威600mw和创兴科200mw哪个好点。
2.是不是单买图传发射就可以再配上带接收的一体显示器
3.sony700线摄像头2.8mm镜头视角100是不是最好,安装仰角多少
4.显示器装在控上还是三脚架好些,是不是普通摄影的三脚架就能安装
跪求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欧姆威200 稳定小巧600发热太大

网友:
仰角看你飞行速度咯,高速就大点,自己调

网友:
楼主,你的机架不错,是qav250 pro吧,听说才120多g,接下来换上你这个, 上FPV用sony 700 线就行啦, 图传看自己啦,200到 600mw都可以,并不一定最贵就最好,蘑菇天线一般就可以。若想自己折腾就自己买个显示屏,自己装,再上个runcam hd录像,一套下来大概1000不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欧姆威200mw、欧姆威600mw和创兴科200mw哪个好点。
2.是不是单买图传发射就可以再配上带接收的一体显 ...

1.欧姆威200mw、欧姆威600mw和创兴科200mw哪个好点。
答:实测200mw和600mw实际使用是区别不大,穿越机本来不会飞太远,被遮挡信号衰减程度也差不多,所以200mw够用了。欧姆威比创新科耐用。
2.是不是单买图传发射就可以再配上带接收的一体显示器
答:是的,只买发射端。
3.sony700线摄像头2.8mm镜头视角100是不是最好,安装仰角多少
答:700线是好东东,是不是最好的不敢确定,新手安装角度就水平安装吧,等以后技术好了再调。
4.显示器装在控上还是三脚架好些,是不是普通摄影的三脚架就能安装
跪求赐教,不胜感激!
答:装哪都行,三脚架就买最便宜的就够用了,我两年前买的98块包邮用到现在还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