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四叶草左右旋的问题

楼主(2015-10-15):
一个左旋接受,一个右旋发射,两个放在一起用,会不会影响接受效果?还是必须要同旋转方向的。一直不明白这个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肯定的   两个极化的方向必须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的   两个极化的方向必须一样

我说怎么才一百多米就雪花了呢

网友A:
我对天线也不太懂    。两个极化的方向不一样  一百来米有雪花很正常    建议你换成同极化的天线吧!

网友B:
发射天线三叶垂直指向地面 效果好,别指向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天线也不太懂    。两个极化的方向不一样  一百来米有雪花很正常    建议你换成同极化的天线吧!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天线三叶垂直指向地面 效果好,别指向天

我看飞穿越的都是向上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飞穿越的都是向上的啊

穿越是近距离的。怎么放都无所谓  。。。航拍的话距离比较远   向下能增加距离

网友:
肯定用同极化的啊,这个才是最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