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续航在一个小时的epo小型固定翼

楼主(2015-10-15):
1,续航一小时以上,翼展不超过1.2m,常规布局,不要x5飞翼不要小胖子。
2,塞斯纳为什么续航不能达到1小时?

网友:
估计常见机型只有小胖做得到

网友:
塞斯纳也可以吧地方大啊!

网友:
有点难吧......

网友A:
来个玩具版的冲浪者吧 翼展70左右 2S小电池轻松40分钟

网友B:
使用电池动力又要长航时,飞机就要高升阻比,类似滑翔机的气动特点了。
飞翼结构升阻比高,而塞斯纳机型空气阻力大,维持飞行会消耗相对多的电力。

网友C:
大展弦比细长机身,塞斯纳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玩具版的冲浪者吧 翼展70左右 2S小电池轻松40分钟

有连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电池动力又要长航时,飞机就要高升阻比,类似滑翔机的气动特点了。
飞翼结构升阻比高,而塞斯纳机型空 ...

的确,塞斯纳机身比较肥大,那有没有小型的长续航固定翼可以推荐一下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展弦比细长机身,塞斯纳不行

有没有可以推荐的小型长续航固定翼呢?谢谢!

网友A:
伟力的 具体型号忘了 长得和冲浪者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伟力的 具体型号忘了 长得和冲浪者一样

伟力959,我有一架,很好飞的休息机。续航1小时需要自己改电池。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脖子受不了。

网友D:
赛斯那机身阻力太大,损伤很多效率,翼展不超一米儿,又要一小时以上,好难啊,你要是不限制翼展,我倒是知道一款航时4小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赛斯那机身阻力太大,损伤很多效率,翼展不超一米儿,又要一小时以上,好难啊,你要是不限制翼展,我倒是知 ...

四小时的发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四小时的发出来看看

YouTube,

网友:
这个翼展这个续航,是用来做什么呢?

网友:
先来个图看看  2297844636 qq

网友:
为何不多加块电池呢……1个小时,主板受得了吗?

网友:
现在的lipo电池技术,这个要求很难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电池动力又要长航时,飞机就要高升阻比,类似滑翔机的气动特点了。
飞翼结构升阻比高,而塞斯纳机型空 ...

升力大讨死厌。。。狠狠地多消掉些机翼。。。。。。。。

网友F:
小型固定翼,连续飞上1小时,你不累吗?慢速机呢那种疲劳感很弱,如果你飞高速机的话,精神高度集中,眼脑手紧密配合,5分钟下来,你都觉得累,我听说高速机一般控制在3分钟左右就降落,休息,更换能量再飞,慢速机我一般在15分钟左右就降落休息一下了。

网友:
有!太阳能滑翔机!

网友G:
我的一架布丁机,搭载约200g的卡片机,飞过1小时以上。
但是翼展超了,我那架是 1.28m 的翼展。

网友H:
翼展不超过1.2要飞1小时这种飞机还真不好找,飞一个小时的都是大翼展,

网友I:
跟市场价比起来简直八哥价啊!戳进捡漏!#遥控飞机固定翼滑翔机航模入门机#
http://tb.cn/pBHbhlx

网友J:
核动力塞斯纳

网友K:
俺也想找这种飞机

网友L(2015-11-15):
1小时飞吐你,没几分钟就会炸。如果你技术好,只是想多飞一会休闲的话,买个dlg吧,技术练好了想飞多久就飞多久。

网友M(2023-04-11):
御猫 3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