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配的机子 报配置 报续航 看下还有什么要改进的

楼主(2015-10-15):
        好 开始了
                      机架:SK500  重量410g
                      电机:飓风2216 KV800
                      桨:ATG 1147
                      电池:自组5200MAH
                     总重:1541g

                    测试悬停时间也就15分钟 如果飞航线 大概也就13分钟左右   大家说换成1247桨时间会不会长一些啊?

网友:
这硬挂太牛了

网友:
我六轴6500电池能飞19分钟 5000的能飞14分钟

网友:
500比较尴尬,不上不下.....

网友:
换大点上650机架 上 1555桨 6S电  你这个先换1238桨试试吧

网友:
电池打算空投吗?

网友:
这么硬挂 录出来的视频能看吗?不的抖飞了啊

网友:
我的410轴距重1200克不到,5200毫安悬停25分钟左右

网友A:
机架太重又太软,是致命的缺点。机臂换成碳纤方管,花不了几个钱,你的飞机就脱胎换骨了。

网友:
我也是410机架 2810电机 20a电调 5200 4s电池 起飞重量1580g  续航和你差不多 也是1147浆,想换1155碳浆不知道续航会不会加长点!

网友:
忘了说,我用了2轴云台和山狗加发射  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