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2问题,为了更直观拍个视频却没那么幸运了!

楼主(2015-10-15):
        前几天淘宝收了一套naza V2,无摔机痕迹,装飞越680六轴,好赢铂金30A,感度160 160 150 150 160 160,切姿态模式起飞,还可以,稍微有点飘,然后切GPS,问题来了,快速的往一边飘,整个飞机就不是平的,可以说乱飘,速度而且很快,完全定不住,但是灯有一直绿灯,说明GPS信号可以的,请懂的哥们指导一下,谢谢!
        前天求教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4440&extra=page%3D1
       今天为了更直观特意拍视频,就怕文字描述有遗漏,但今天试飞却没那么幸运了,摔了,庆幸的是没有磕碰到naza v2,淘宝确认时间没几天了,求助大侠!这个情况以前飞wkm和帮别人调naza的时候从来没有碰到过,如果说GPS有问题,为什么搜星这么快,如果说主控有问题,为什么姿态模式完全没有问题,一切GPS模式就乱串,求教!

室内调参视频

室外试飞视频

网友:
GPS出线的朝向。。。应该指向机头哦。。。从视频上看,妥妥的装反了。

正确的GPS朝向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前校准地磁试试

已经校对过了,这些操作都试过了。

网友:
我感觉也是GPS朝向不对,如果你两个橙色机臂是正前方的话。

引用:
GPS出线的朝向。。。应该指向机头哦。。。从视频上看,妥妥的装反了。

网友:
说明书里校准部分是这样写的,
3. (图 1)飞行器水平,重力方向为轴旋转 (约 360o),直至绿灯常亮;
4. (图 2)机头朝下竖起飞行器,重力方向为轴旋转 (约 360o),直至绿灯熄灭,即完成校准

看你视频拿飞机的方式,应该是橙色机臂是机头,如果这样GPS是方向反了。

楼主:
谢谢!自己太疏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