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16如何安装舵机

楼主(2015-10-15):
买了架F16 ,发现函道机和普通固定翼的操控方式不一样(似乎是通过混控设置的),只有2个舵机操控升降和转向,这下傻了,比知道怎么安装舵机怎么操控,求教老手F16在升、降、左转、右转的时候各个舵面都应该是什么样的(向上还是向下),遥控上又该怎么设置混控。第一次接触这类飞机,请帮忙,谢谢啦。

就这个飞机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OpRtNg&id=7678553662&_u=f3per57d17a

网友A:
副翼2个 尾部2个 方向1个 5个舵机 你的尾部可以自己改方向舵。可以和前轮舵机一起用或者另外再用一个舵机。
副翼没有预留安装舵机位置就自己慢慢切出来。笨

网友B:
两个舵机 估计是用三角翼混控 转弯 升降都在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2个 尾部2个 方向1个 5个舵机 你的尾部可以自己改方向舵。可以和前轮舵机一起用或者另外再用一个舵机。 ...

这个飞机在上升时左右副翼和左右尾翼舵面都是向上吗?在左转时,左副翼和左尾翼舵面都是向上,右副翼和右尾翼舵面都是向下?这样对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舵机 估计是用三角翼混控 转弯 升降都在副翼

转弯 升降是左边的副翼和尾翼是不是总是同时向上或同时向下阿?

网友:
这个要好好研究一下,其实只要能控制三个轴向运动,就都可以的,但是效果和稳定性,操控性,是个小问题

网友:
三角翼混控 跟升降舵和副翼那样 只不过合到一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机在上升时左右副翼和左右尾翼舵面都是向上吗?在左转时,左副翼和左尾翼舵面都是向上,右副翼和右 ...

不推荐用三角翼混控。自己慢慢研究下。

网友:
这个我飞过 直接三角混控 话说这机子飞起来就像板机一样 一点难度没有

网友:
估计楼主还没飞过三角翼混控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