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关于竞速滑翔机一点小疑问

楼主(2015-10-15):
滑翔机
大展弦比大升阻比理应低速,而常识中高速应该是小展弦比大后略,为什么会有高速滑翔机这种机型呢?实在不懂,勿喷

网友A:
国际航联竞赛中滑翔机类的一个项目,规则就是这样定的。实际确实没有小展弦比的快,但是规则使然。

网友B(2023-02-12):
航模基本上是低亚音速,主要阻力还诱导阻力,所以大展弦比阻力最小,飞的最快。三角翼小展弦比是超音速阻力小,机动性好,结构强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