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数传的一段和店家的对话。

楼主(2015-10-15):
        首先声明我可不是什么托,只是觉得自己手里的100mW数传拉距好近,而某宝上各种数传模块一大堆。看得稀里糊涂的我找了一家咨询一下,没想到店家很耐心地解答了。这里贴出来或许能给大家参考一下,高手们请直接略过,您肯定已经早就了解的。

问:
你好,请教一下

………………
上面这个链接里的是航空模型上的APM飞行控制器配套的3DR433数传,据说是全双工的,我也了解得不多。

………………
而3DR数传的核心部分就是上面这个模块

………………
上面的链接是我在你们店里看到的100mw433模块,和那个3DR的几乎一模一样,请问是不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呢

………………
那么我想请问你们这个500mw的数传可以用到APM上面配套吗?

答:
你好 你这个是数传 而我们RF4432模块是底层SPI接口的不是现成的数传哈  我们有做透传的模块就是SV系列 很多飞控的客户也会用 最小是100MW 最大是5W 因为你们要归集到尺寸 很多客户用2W的

…………………………
你看看这三款哈
功能是一样的

问:
你好店家,感谢详细回复!看了后我觉得2W的那一款无论从尺寸还是重量都是比较合适的,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买两个SV6202,配上天线和一个USB电平转换板就可以用在飞控APM上了?

答:
是的

当然你要给模块供电 呵呵

问:
哦,是的,这个电流比较大,需要另外供电
好的,那谢谢你了

答:
不客气哈

网友A:
你需要表达的是?

网友:
明传的空口传输,即为无线数传

网友B:
3dr数传距离近基本上最大的原因在天线...一根好的天线可以增加很多距离..我之前的数传距离只有100多米换天线后飞不到100米的高度具体可以达到7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表达的是?

就是远距离的数传有很多的选择,不局限于原来的那几款。不过或许这正是我的孤陋寡闻。

网友:
加功放也行,双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r数传距离近基本上最大的原因在天线...一根好的天线可以增加很多距离..我之前的数传距离只有100多米换天 ...

是的,我原来的100mW数传地面拉距只有20米,换掉原装小棒天线后装在固定翼上飞了1公里多还能勉强通讯,虽然这个距离对多轴来说或许足够了,但对于我这样飞固定翼的还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原来的100mW数传地面拉距只有20米,换掉原装小棒天线后装在固定翼上飞了1公里多还能勉强通讯,虽 ...

有群友自己做的天线1-2km...这个有个功放rf900还是rd900来着..

网友C:
那有木有高性价比的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有木有高性价比的数传

看帖很不仔细嘛,我都不好说再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