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GPS 我的图传画面抖得历害,怎么办???

楼主(2015-10-15):
这画面这么抖,叫人怎么玩FPV,基本就没法看,请问你们的也是这么抖嘛?还是我的飞机有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

网友A:
是图传信号不稳画面抖?还是视频画面会抖?
我是老款没有问题,稳定飞5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图传信号不稳画面抖?还是视频画面会抖?
我是老款没有问题,稳定飞500米

个人觉得两种都有可能,如果是图传信号的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两种都有可能,如果是图传信号的问题怎么解决?

我觉得华科尔这个图传虽然是200mw,但效果只能说一般般,按道理200mw飞1km是没问题的,不过说明书也说了,图传距离是300m。
图传是没办法换了,我最近把发射更换了一只肥鲨蘑菇,效果好了很多,接收用杂牌一体机加欧姆威蘑菇和杂牌平板,500m以内图像基本稳定,还能再远,不过没去试极限。
下一步再换个鹰眼屏,可能效果还能好一点。

网友:
摄像头两边螺丝拧紧没?那个很容易松动

网友B:
楼主,这问题我看是镜头没有拧紧了,撸撸应该不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问题我看是镜头没有拧紧了,撸撸应该不抖了

确实是,谢谢

网友:
附近是不是有干扰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华科尔这个图传虽然是200mw,但效果只能说一般般,按道理200mw飞1km是没问题的,不过说明书也说了 ...

晕车!

网友:
画面抖是摄像头的原因,摄像头的底座,后面有两个能翘起来的铁片,用胶布粘在后面,另外摄像头螺丝紧一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