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准备购买一个角磨机,熟悉的朋友推荐一下

楼主(2015-10-15):
正准备购买一个角磨机,不知道那个品牌好一些,熟悉的朋友推荐一下吧,谢谢!

初步看了一下,打算在博世和日立中选择。之前没有用过,不知道那个靠谱些,易扩展。如果不在下面的列表中也可以推荐其他的。

主要选择了100mm的盘片 16mm孔,M10×1.5安装螺栓。

1. BOSCH  TWS6700
2. HITACHI  G10SF5
3. HITACHI  G10SS

网友:
         楼上说的对选博世,日立还可以,田岛一般般,田岛电磨现在是垃圾,圣德理电磨比田岛好很多,因为自用的电动工具博世角磨机两个,田岛角磨机三个,田岛调速电钻一个,田岛日立圣德理电磨各一个。

网友:
纵向好。。。
这个问题俺买角磨也纠结过。。。。
100。。。最常见型号。。。博世假货多。。。日立不知。。。。
真货博世国产质量基本过关,和国外差距不大,就是款式不新。。。不过嘛,300多和国产比起来性价比就差了。。。。估计LuZhu达不到工业机使用强度(例如——砂轮头强负荷,连续开机4小时以上,每天8-10小时,三个月不坏)。。。大有东成博大博深够用。。。一百出头。。。盘片买好点——一定要双网质量好的。。。用不了几次的粗加工工具。。。工具党除外。。。。对了,俺用的铁榔。。。

网友:
博世,我自己有用,有力,耐用。

网友:
国产锐奇,东成都是不错的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