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飞控怎么连接JR DSX9II

楼主(2015-10-15):
各位老大:JR  DSX9II   怎么与A2 飞控连接啊
是S1或者S2端 连EA101  A端口吗? 那么RD921接收机就不需要使用了吗 直接用A2内置接收机接电调吗?还是只使用RD921接收机 直接接A2的 S1或者S2端口   小卫星EA101 不使用啊!!!

网友A:
直接将JR  DSX9II卫星天线接S1或S2

网友:
好好的就这样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将JR  DSX9II卫星天线接S1或S2

谢谢大侠 是不是直接用小卫星EA101接 S1或者S2 就可以了吗  用A2内置接收机 连接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