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火虫相机空中遥控模块设置

楼主(2015-10-15):
有不明白的跟帖问吧

网友:
楼主你好,我想请问下,你那个相机想实现在飞机上拍照和录像需要购买那些设备及连接线之类的?相机需要另外的电源吗?目前遥控有了是天地飞7,飞机是板机su27 ,整机大约在五百克左右,飞机配置是2212kv1400电机,30A电调,3s25c2200的电池,这样的配置挂上鹰眼从重量上面来讲的话能飞起来吗? 看到楼主的发帖迫不及待地问下,先谢谢楼主啦。(本人是新手以上也是刚组装完没多久)

楼主:
回复楼上的,相机自带一根视频线,这个换掉,单独买一根远程遥控模块就可以了。我是多轴上使用的,至于你说的滑翔机,只要你的飞机可以携带上去,方法都一样的啊。另外,你的遥控上有多余的二档开关通道就OK

网友A:
哪里有卖,给个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卖,给个链接吧

万能的淘宝网啊

网友B:
請問樓主,遙控模塊需要的輸入電壓是多少?有支援廣域電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樓主,遙控模塊需要的輸入電壓是多少?有支援廣域電壓嗎?

遥控模块的电压是直接从非凡OSD中接出,云台和图传使用的是单独的3S电源

网友C(2016-07-31):
请问下楼主,鹰眼5s的wifi怎么和手机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楼主,鹰眼5s的wifi怎么和手机连接

手机下载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