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丢了 DJI NAZA LITE飞丢了!!

楼主(2015-10-15):
块到降落地点的时候突然 失控 直接往山上飞!!!不知道飞哪里去了!!

网友A:
您误触了一件放生按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误触了一件放生按键吧。

拉回降落点 突然就就不听指挥了 !!!

网友B:
一键放生一键返厂才是最好的归宿,不要是一键见血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键放生一键返厂才是最好的归宿,不要是一键见血就好

飞山里去了!!

网友C:
没及时切手动模式救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及时切手动模式救机吧

切了 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及时切手动模式救机吧

起飞点50多米处 突然图传信号变差  遥控信号 没反应!! 搞不懂!!

网友D:
哈哈,心中向往着自由

网友:
Lite 也有一键放生和一键反厂功能啊,怎么设置

网友E:
一定要谈定,我有一次一键返航,但是在降落的时候觉得降落点不理想,所以就切换到GPS模式,结果飞机就开始抽风乱串,然后再切到手动模式,这下就上下乱串,恐怖惨了,无意中看了眼图传显示器,显示状态是无效,于是继续拨动开关,但这次慢慢的拨了两次再回到GPS,装态显是是GPS了,飞机稳定了,降落。试想如果当时紧张,乱打杆,不炸才怪。所以,飞飞机一定要谈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谈定,我有一次一键返航,但是在降落的时候觉得降落点不理想,所以就切换到GPS模式,结果飞机就开始 ...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