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個K120推油門問題

楼主(2015-10-15):
新機買來在客廳試飛,
但奇怪的是推油門時機子有時會突地往上衝一些,或者收油門時有時會多降下來一些,
好像是螺距突然變大變小,感覺整個不是線性的! 這讓我很困擾! 不知道哪裡有問題或沒設定好?
已經將控弄成內定值了! 感謝!!

网友:
看十字盘处是否装配有松动,桨夹转动是否顺滑,主轴限位器有没有固定好

网友:
用的什么控?有没有自动重置状态的?一种方法是:断电,重新开控上电放平整待自检完(响声提示完了以后)再动,自检过程中动了飞机会产生跳舵的。

网友:
不是原装控??

网友A:
我敢肯定。其中一个舵机有问题。。。里面应该扫了一个齿引起的跳舵。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卡舵。或者有一个舵机非常不顺畅。伟力的玩具就这。别介意。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敢肯定。其中一个舵机有问题。。。里面应该扫了一个齿引起的跳舵。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卡舵。或者有一个舵机 ...

航模不都是玩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敢肯定。其中一个舵机有问题。。。里面应该扫了一个齿引起的跳舵。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卡舵。或者有一个舵机 ...

你确定吗????我也有经常玩伟力的航模飞机,没有像你说的那么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