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炸鸡,拆解郎宇v2216kv800电机附手画图,自绕电机修复!

楼主(2015-10-15):
F450炸鸡,拆解郎宇v2216kv800电机附手画图,自绕电机修复!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看起来像弄错了吧

网友:
请问铁芯多少级,磁铁多少级,这样才知道如何绕法
至于线几扎一起绕,绕几圈只有你拆的时候记住
一般都是三角绕法

看你的绕法应该是12P10N附上12P10N和12P8N的绕线图

网友:
V2216这种电机是12N14P的,你的绕线图没有问题,否则也转不起来。当然,你把分组定义为1-2-7-8,3-4-9-10,5-6-11-12,这样比较好。不要把1.2分开,当然这只是小细节而已。

楼主:
之前有一模友也发了这样的帖子并被加精,不过现在搜索不到了!

网友:
何必费神,维修40包邮

网友(2016-05-14):
真历害,电机都自己修

网友(2020-03-08):
请问12n8p按这样绕然后该怎么接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