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植保机飞行掉高的问题

楼主(2015-10-15):
1.2米四轴,a2飞控,9系电机,28寸桨。航线飞行中,掉高严重,从农作物上2-3米能掉到不补油或减速就掉进去。松杆,自己又立即会飘升上去。垂直感度从120-180逐步调大,感觉感度越大,掉高的速度会越快,能在很短距离就掉,调回130,又能稍缓解点,但是依旧掉。

网友A:
用的是姿态模式?还是定gps姿态模式?感觉像是没有定高

网友:
装个超声波模块

网友(2015-11-16):
哥们   你好  我 用的WKM飞控做的植保机  可以加QQ1149415936聊聊吗 我电话15670702433

网友B:
这需要强大的定高功能,不是一般飞控能满足。可以看下Uavtronic的定高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姿态模式?还是定gps姿态模式?感觉像是没有定高

只要你用到定高,不管是姿态还是GPS,都会掉。。。

网友:
我们公司准备做带激光定高的模块,尽情期待

网友C(2016-01-13):
我想知道问题现在是解决了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需要强大的定高功能,不是一般飞控能满足。可以看下Uavtronic的定高效果

希望出一个大载重的 飞行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希望出一个大载重的 飞行视频!

有的,已经为多家植保整机客户装机,涉及客户保密视频不公开,需要的话单独发给你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已经为多家植保整机客户装机,涉及客户保密视频不公开,需要的话单独发给你看吧。

你们没有测试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问题现在是解决了没

早已经解决

网友C:
是用什么办法解决的呢?方便透露透露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用什么办法解决的呢?方便透露透露吗?

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怀疑是震动造成的,然后就加了一个减震床,效果不是很理想,最后发现,飞控的气压计受飞机气流的影响,改了一下飞控的安装方法就解决了。安装方法最主要的是解决飞控的气压计不受外面乱流的影响!适当的做一下减震,忽高忽低的问题就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怀疑是震动造成的,然后就加了一个减震床,效果不是很理想,最后发现,飞控的气压计 ...

气压计的问题啊,好吧。我还以为是加了传感器一类的呢。气压计的话,就容易解决。低空气压计精度不是很小啊,植保机的定高单纯靠气压计?

网友:
主要是大桨的响应速度问题
可以考虑减小桨尺寸改成6轴或者8轴

网友:
同求問題解決方法

网友(2016-02-18):
已经把imu调了个头,还是会掉高。楼主有碰到吗?

网友:
使用我们拓攻t1飞控,姿态模式下可以保证绝不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