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滑翔机新手入门求推荐性能好的电动滑翔机

楼主(2015-10-16):
rt 之前没飞过滑翔机 这次有点中毒了 想飞有动力的滑翔机。实在不想玩那种无动力的山坡 气流滑翔机。像dlg这种对新手就算了吧 而且还贵 。之前的飞行已经积累了一定的飞行经验。轻木 复材对新手应该也不合适吧。所以貌似就剩下epo了。
对此机的要求:不求很暴力 但是起码也是要有一定速度的嘛 机翼 尾翼可拆。还有可能滑翔机就玩这一架 所以推荐性能好的飞机。  面前看来asw15和信天翁好像不错 但是他们能有速度吗 就是想要可快可慢的。好像要求有点高。最后就是价格问题 空机尽量在500以下吧    最后感谢各位  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看不了视频  什么机 名称?

网友B:
这个是复合材料的,楼主要求太高了.滑翔机要高速,有竞速的滑翔机.要慢速的就是热气流机.可快可慢我还真没见过.高速翼型再加上动力的重量一般都慢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复合材料的,楼主要求太高了.滑翔机要高速,有竞速的滑翔机.要慢速的就是热气流机.可快可慢我还真 ...

那要不推荐下 asw15和信天翁那个好?或者同类的飞机?

网友:
一个都没玩过,我玩过冲浪者,在平原地带乘不上热气流,然后换了孔雀鱼才发觉原来热气流一直都有,乘不上是飞机敏感度关系.然后上了dlg,快两年了也没有碰过动力飞机。我的经验是泡沫飞山坡可能还行,飞热气流感觉欠佳。等飞了无动力才知道动力滑翔真的太繁,无动力随手扔就是了。

网友:
冲浪者不二选择

网友C:
看看这款轻木滑翔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1646&extra=page%3D1
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款轻木滑翔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1646&extra=page%3D1
地址h ...

最近有在看这款 tb有两家在卖套材 一家是你家 你能说说两家的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有在看这款 tb有两家在卖套材 一家是你家 你能说说两家的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不清楚,最好要自己判断才知道。总不能说人家不好吧。

网友:
ASW15已经停产了...整个淘宝没找到..找到也是没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清楚,最好要自己判断才知道。总不能说人家不好吧。

可以关油滑翔吗 滑翔性能怎么样 看视频好像速度不慢 不错不错~ 什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清楚,最好要自己判断才知道。总不能说人家不好吧。

机翼可以对插吗

网友C:
机翼对拆结构,方便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翼对拆结构,方便携带

寒假或暑假入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