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支架的打孔问题

楼主(2015-10-16):
大神给支支招吧,发动机支架应该孔打在什么位置合适,该注意哪些细节,发动机支架的孔位置不同,随之影响的是哪一块

网友A:
影响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重心

那打孔一般是配重心而取决位置?

网友B:
发动机支架打孔和重心有毛线的关系,和拉力线有关,一般来说飞机防火墙已经做好了右拉和下拉的角度,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保证发动机的输出轴在机体的中线上,所以发动机是偏左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支架打孔和重心有毛线的关系,和拉力线有关,一般来说飞机防火墙已经做好了右拉和下拉的角度,你唯一 ...

如果发动机没向你所说的那样安装,在飞行途中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拉力线不对,飞起不稳。一般防火墙都标有中心点。先支架打孔安装发动机,白纸板描下支架四个孔位,在白纸板防火墙上定位大孔,一般发动机中轴偏防火墙中心左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