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油门灵敏无延迟

楼主(2015-10-16):
感觉油门变化和杆量之间有延迟的话,是以下哪些原因造成的?油门感觉慢半拍,但是前后左右的杆量反馈很灵敏。

1,推力不足
2,未设置刹车
3,飞控性能(CC3D)
4,未设置油门曲线
5,电池C数不够6,电池电压不够,改用4S电池
6,电池电压不够,3S电压太低

7,飞机重量布局不合理,比如电池在上方等
不一定是说慢半拍,也就是说如何提高油门的反馈度

QAV250 /2204/3S 25C/12A/ 6040 /570克

网友:
电池在上方布局不合理?

网友:
我觉得电调的质量占比重大一些。。。前段时间,论坛有某几个电调做的测试,区别是相当很明显。

网友:
飞机多重

楼主:
不一定是说慢半拍,也就是说如何提高油门的反馈度
550- 600克

网友:
电调设置的问题,可重新进行设置。

网友:
不用设置油门曲线

网友:
4S 70C你就能随心所欲了

网友:
是电调的问题   多轴用的电调是没有什么延迟的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多轴普通电调 要去刷那个神马程序的原因

网友:
明显是电池C数不够。如果是电调问题那横滚、俯仰也会延时了,只有加油四个电机一起发力才会延时。还有遥控的原因,近距离没延时、远距离有延时对不

网友:
QAV250 /2204/3S 25C/12A/ 6040 /535克

楼主:
翻滚后还会晃,四角循环着晃一会

网友:
加速无力一般电池c数不够,电调电机的功率也有关系,遥控器延迟基本是感觉不出的,你换4s 试试,非常暴力

网友A:
关闭柔和和超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