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K8锐利无比,指哪打哪!

楼主(2015-10-16):
这是一篇关于K8手感的调整贴,是与模友交流后的汇报。这里要感谢唐牛,老吴等前辈。
我个人飞MB很习惯。K8用的不多。请教了论坛前辈,结合自身的手感,现在把参数贴出来和大伙分享下。

国际惯例,先报上飞机:
X3:蝎子2520,好盈V3 50A,215解盘,565X锁尾。电调定速(黄K8无定速功能)。
450L:电机亚拓460MX,其余同X3.
两架飞机参数差不多吧,稍微有些变化。现在手感啪啪啪的,非常跟手。当然,还有些细致的感觉需要调整,目前也无时间去做,粗粗调下,大致能飞就行。

另外,我会在十字盘专家参数里适当加点爆发力。

网友A:
k8的指数默认不是0%,这个飞起来就比较软了,把指数改成0%,立刻感觉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k8的指数默认不是0%,这个飞起来就比较软了,把指数改成0%,立刻感觉不一样

指数是什么意思,控制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的指数默认不是0%,这个飞起来就比较软了,把指数改成0%,立刻感觉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默认指数,主旋翼15%,尾旋翼50%,这个我没动过。
是都改成0%吗?控里还需要改动啥吗?

默认的指数都改成0%,这个就相当于控里的exp
然后还有最优化的2个勾都打上,
你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的指数都改成0%,这个就相当于控里的exp
然后还有最优化的2个勾都打上,
你再试试

哦,哦。谢谢哈,我再试试。

网友:
坐等楼主 试验报告

网友:
我还是去乖乖练基本功

网友:
坐等样主分享调过后的飞行感觉

网友B:
風格調小些,風格最直接影響到的就是機體反應

敏捷度是滾速率的設置,兩者相配合調整

通常我風格很少設高於 50 敏捷度建議可以設到 100 試試(100=360/1sec)
尾巴的自旋速率也可以照這比例去設

話說 vbar 這麼多年了,還是屌打後來出的三軸陀螺儀啊

网友C:
我的参数,风格80,副翼模拟40,最重要的,十字盘设定博士帽里爆发力60,你试试吧

网友D:
要指哪打哪,按照12楼唐兄说的做,准没错的,风格50敏捷100的话,飞机是非常滑的,很跟手,还有所有指数全部去掉

楼主:
刚试飞回来,风格50,敏捷度100。指数都清零。动作准确跟手,一个字,爽!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風格調小些,風格最直接影響到的就是機體反應

敏捷度是滾速率的設置,兩者相配合調整

完全按照你的参数设定,X3已经可以飞的很跟手,啪啪啪一点也不是神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指哪打哪,按照12楼唐兄说的做,准没错的,风格50敏捷100的话,飞机是非常滑的,很跟手,还有所有指数全 ...

已经按唐兄的参数实践了,一个字,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参数,风格80,副翼模拟40,最重要的,十字盘设定博士帽里爆发力60,你试试吧

谢谢老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吴

试飞了吗?感觉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飞了吗?感觉如何?

上午已经试飞,参数是按唐牛兄的,确实可做到指哪打哪。动作感觉很清晰,不迟疑。下次我按你的参数再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全按照你的参数设定,X3已经可以飞的很跟手,啪啪啪一点也不是神话

恭喜爽飛啊

現在 K8 越來越難買了,市場上只剩黃金戰士那種貨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爽飛啊

現在 K8 越來越難買了,市場上只剩黃金戰士那種貨色...

多谢唐兄,让我的K8有脱胎换骨的感觉。之前我仅是按刘大川的调试文章粗粗的调过,因手感不爽飞的就少。
我用的就是黄金k8,天冷偶尔会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唐兄,让我的K8有脱胎换骨的感觉。之前我仅是按刘大川的调试文章粗粗的调过,因手感不爽飞的就少。
...
不客氣,能幫上你再好不過了
我們鬼島是不會太冷啦,只是黃金戰士不支援定速,飛起來總覺得不太對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氣,能幫上你再好不過了
我們鬼島是不會太冷啦,只是黃金戰士不支援定速,飛起來總覺得不太對味 ...

我用电调里的定速。我们这即将入冬,抓个晚秋的尾巴飞几把咯。
好像大k可以定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电调里的定速。我们这即将入冬,抓个晚秋的尾巴飞几把咯。
好像大k可以定速

大 K 裝小機子太折騰了,裝大機?算了吧,出一次事可以買正的
我很久沒用電調定速了,機子幾乎都是 K8 或 V8 的定速
優點是反應快,缺點是很傷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 K 裝小機子太折騰了,裝大機?算了吧,出一次事可以買正的
我很久沒用電調定速了,機子幾乎都是 K8 或 V8 ...

正解!
我小机一律K8和mb。700用过Gpro,因为场地局限,大鸡出勤太低,700就出掉了。目下就是飞到500级别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午已经试飞,参数是按唐牛兄的,确实可做到指哪打哪。动作感觉很清晰,不迟疑。下次我按你的参数再试一 ...

肯定比他的还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比他的还暴力

哇,期待期待。改日一试

网友B:
開螺距加速不是不行,但個人覺得線性的手感不合手
所以就沒去動它了,我大多都是飛線性動作,
螺距加速適合給喜歡飛那種變換莫測的動作的人飛

网友:
小手一抖 经验到手,祝我早日到达上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螺距加速不是不行,但個人覺得線性的手感不合手
所以就沒去動它了,我大多都是飛線性動作,
螺距加速適合 ...

唐兄,我的450L最新汇报:
电机换了颗亚托的460MX(之前是花牌2520),好赢50A ,电调定速
风格45,敏捷度100,两个指数都清零,两个最优化都打勾,博士帽里爆发力加到60,绝对是指哪打哪!动作刚猛!锐利!
缺点是80%的油门已经太暴力,2分钟,一块男爵1500就操疲软了(回家用0.5A小心伺候到3.85),看来得降低曲线,否则如何尽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唐兄,我的450L最新汇报:
电机换了颗亚托的460MX(之前是花牌2520),好赢50A ,电调定速
风格45,敏 ...

優化不用打勾,優化是用來校準滾速用的
用途是讓機體滾速一致(自旋優化也是一樣)
常態飛行下優化不用勾選,不然有可能會校出很離譜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優化不用打勾,優化是用來校準滾速用的
用途是讓機體滾速一致(自旋優化也是一樣)
常態飛行下優化不用勾 ...

哦哦,我立即去掉勾,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飞回来,风格50,敏捷度100。指数都清零。动作准确跟手,一个字,爽!感谢,感谢!

上个调完参数的图片啊  让大家看的更明白些 都调了那些指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试飞回来,风格50,敏捷度100。指数都清零。动作准确跟手,一个字,爽!感谢,感谢!

参数也要归零吗?

网友E:
这种帖子该多发  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手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帖子该多发  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手感吧

每个人手感不同,不同阶段调机风格也不同。。手感需要磨合吧,之前k8飞的少,习惯mb的硬朗

网友:
LZ上个参数图呗

网友:
好贴子,感谢各位模友分享,今天试一下

网友:
怎么我的mb感觉不跟手,k8挺跟手!

网友(2015-12-03):
k8感觉锁尾不怎么样

网友F:
有空试下,好久没飞直机了

网友G:
其实牛魔王前辈早就把kbar的设置搞得很好了,450的参数按牛锅的设置后,手感跟mcpx的原厂设置飞起来的感觉一样,当时我就顿悟了,这才是直升机的标准手感,当然了,不同级别的飞机,vbar的设置是不同的,如何设跟手,这是个学问,如果有mcpx,请体验mcpx的手感,设定到差不多跟手的状态,就到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牛魔王前辈早就把kbar的设置搞得很好了,450的参数按牛锅的设置后,手感跟mcpx的原厂设置飞起来的感觉 ...

怎么没找到你说的  我也玩过一年的mcpx mcpx的手感 除了自旋优化不行以外 手感很完美

网友F:
学习了,顺便请教一下,尾巴转向有一点点回弹,应该调尾部专家里的哪个值呀??谢谢

网友F:
对啊,楼主能不能更新一下参数图,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顺便请教一下,尾巴转向有一点点回弹,应该调尾部专家里的哪个值呀??谢谢

尾部专家参数:
I:慢速小幅摆动减数值
P:快速摆动减数值
你试试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尾部专家参数:
I:慢速小幅摆动减数值
P:快速摆动减数值

嗯,谢谢,还有就是大螺距上升下降尾巴会跑偏,应该调哪个呀?

网友:
500按照这个设置肉的一比

网友:
这个k8是指的山寨100多元的黄金战士k8吗

网友(2016-02-19):
最近也在开始调机,学习了!

网友:
顶一个回家改改试试!

网友:
及时贴。。赞一个。。

网友:
刚好可以去44看

网友:
涨姿势了,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風格調小些,風格最直接影響到的就是機體反應

敏捷度是滾速率的設置,兩者相配合調整

我感觉风格如果太小的话,做大动作就不线性了,具体表现为一下子就有点滚过头了,就是超出我想要的位置才停下,
风格稍微大一点就好很多,当然要适度
风格太大了就尾巴感度要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感觉风格如果太小的话,做大动作就不线性了,具体表现为一下子就有点滚过头了,就是超出我想要的位置才 ...

原来如此,我下次试试,感谢指导

网友:
请问下楼主,你的vstabi是在哪下载的,我怎么百度都找不到,全是英文的,下载还要注册账号.......纯小白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嗯,谢谢,还有就是大螺距上升下降尾巴会跑偏,应该调哪个呀?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皮带机跑尾巴一般情况,1大桨转速不够,2尾舵机感度不够,3尾轴不顺滑太脏卡涩,4皮带齿磨损严重,5尾轴齿或者对转齿磨损严重打滑,6皮带太松,7集体螺距太大。

网友:
老吴的数据直接挂上以后  完全是另外一台飞机的手感  非常好飞  新手小白在这里谢过老鸟指导

网友(2016-11-24):
回帖,标记

网友:
收藏了,慢慢学,很缺有经验模友分享。先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谢谢,还有就是大螺距上升下降尾巴会跑偏,应该调哪个呀?

螺距补偿或者增加转速

网友J:
尾部的陀螺增益 怎么设置成 “从发射器”??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尾部的陀螺增益 怎么设置成 “从发射器”??

右边有个通道激活选项

网友:
以前一直不知道指数是干嘛的,今天一清零,飞机马上啪啪啪停不下来

网友:
学习了,回去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牛魔王前辈早就把kbar的设置搞得很好了,450的参数按牛锅的设置后,手感跟mcpx的原厂设置飞起来的感觉 ...

牛魔王前辈是哪位?求帖子链接。

网友:
十字盘3通道舵机,推拉螺距到底时它会回一点舵,这是什么情况,求解?

网友:
我被标题吸引过来了

网友:
学习了,回去试试

网友:
指哪打哪的意思是不會炸雞了是麼?

网友(2017-06-29):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哈,我再试试。

我比较好奇楼主的控里面,升降和副翼设EXP指数吗,如果设大概值多少?还是干脆不设,直接线性

网友(2017-08-06):
引用 网友B:
大 K 裝小機子太折騰了,裝大機?算了吧,出一次事可以買正的
我很久沒用電調定速了,機子幾乎都是 K8 或 V8 ...

我的K8怎么没有定速,都是电调定速的?K8怎么定速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这个问题。。。

有可能是舵机问题,换565x应该没有问题,锁尾瞬间力量不够用,悠着点,设备不过关就不要太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爽飛啊

現在 K8 越來越難買了,市場上只剩黃金戰士那種貨色...

k8和黄金战士什么区别?还有一款蓝色的k8?不一样吗?

网友:
x5可以和你的参数一样马?

网友:
改变参数飞机灵活了对技术的要求也提高了,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水平来设置比较好。新手建议调的反应迟钝一点会少炸一半的飞机!

网友:
同是K8,学习设置

网友K(2019-01-14):
参数是根据自己技术水平来设置的,不同级别的飞机参数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