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两个手机地面站的问题

楼主(2015-10-16):
一个是这个进入设置和退出设置。什么时候用呢?改变任何参数都要点进入设置吗?
还有最后一页的手感模式,有姿态模式和速度模式。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改过,但怎样都是速度模式。谢谢大家

网友A:
进入设置只是校准电调用的,平时不要进去
http://wiki.zerouav.com/index.ph ... 0%E6%98%9F%EF%BC%89
姿态模式和速度模式的区别是姿态模式在gps模式下不限速
http://wiki.zerouav.com/index.ph ... 0%E6%98%9F%EF%BC%89
如果没改成功的话多点几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设置只是校准电调用的,平时不要进去
http://wiki.zerouav.com/index.php/%E6%A0%A1%E5%87%86%E7%94%B ...

谢谢谢谢。。。看来我还是拿来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