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FUTABAT14SG怎样设置多个模型

楼主(2015-10-16):
求教大神:一部FUTABA  T14SG怎样设置多个模型?

网友A:
Why not reading instruction book?   Page71,details there.

网友A:
Please don't scold me for speaking in English,thank you!For I think you know English ,or you should learn a little about it,then you can use 14SG proficiently.If not,you can read its instruction book frequently,or buy 天地飞 and 华科尔.

网友:
看说明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ease don't scold me for speaking in English,thank you!For I think you know English ,or you should  ...

it‘s Wfly and Walker.......

网友:
英語使うのをやめろ。取扱説明書がないのか

网友:
不明意思,可否講清楚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y not reading instruction book?   Page71,details there.

看说明书了,没找到呢,谢谢指点

网友B:
model sel     sel a new 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el sel     sel a new model

已经OK了

网友(2016-03-09):
买回来的遥控器设置了3种模式类型(HELICOPIER         GLIDER          AIRPLANE)

楼主(2016-05-26):
谢谢,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