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A银燕电调校行程时直接进入了编程模式

楼主(2015-10-16):
12A银燕电调(Simon版本)校行程时直接进入了编程模式。油门推到最高,插电后直接就是编程模式,请问模友们应该怎么弄

网友A:
你好,请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飞控和遥控器?

网友:
看说明书,你时间等长了

网友B:
遥控器的油门行程调到最大。

网友C(2016-02-14):
一开机就会有两声,马上就要接最低,我试过,你时间长了

网友A:
楼上同学正解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