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各位大哥,我这电池是坏了吗?

楼主(2015-10-16):
用bb响测就12v,插进b6立马就成12.6了然后过一会就充不进了,4个电池有3个这样,电池之前放了大概2个月了,呜呜呜有那么大哥能给我解疑吗?还是我b6坏了?

网友:
优酷上查看BX6充电使用方法,如正确,就是电池坏了。?from=s1.8-1-1.2

网友:
3S电池充满电是12.6V吧 你2个月之前电池应该是充满了 一直没用吧?

网友:
你电池是不是充满电放的? 电池常时间不用应将单节电压放到 3.8V存放的。 充不进去 你激活一下电池试试吧。手机电池这样是有效的不知道 这电池行不行。

网友:
试试用最小的电流能不能充进去

试试把电池放电到3.5,然后用B6充满看能充进去多少

我觉得是BB响不准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网友:
你这是保存的模式啊  建议多看看说明书 怎样正确使用

网友:
这不是保存方式,应该是普通冲电方式

网友:
用万能表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