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10-16):
不知道碰到哪了 就变成了这样了 只有摇杆冲中立到向上推电机才转  中立往下的行程电机没反应

网友:
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A:
这个很简单,遥控器通电,油门打到顶。然后接收机通电,电机会响两下,大概3秒后把遥控器油门管道底。等3秒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遥控器通电,油门打到顶。然后接收机通电,电机会响两下,大概3秒后把遥控器油门管道底。等3秒 ...

谢谢啊 今晚回家试试!

网友:
重新校准油门行程就可以了小问题,方法LS以及有了!

网友:
油门行程错了

网友:
油门行程有问题

网友:
先校准一下看看不行返厂

网友:
弄不好电调也得调

网友:
准确说是调电调的油门行程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