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H680配朗宇v3508/380KW要用多大的浆最合适啊?

楼主(2015-10-16):
今天在论坛收了这样的一个配置,H680机架+铂金30A电调+V3508-380KW电机请教一下H680配朗宇v3508/380KW要用多大的浆最合适啊?

我上6S的话,用多大浆最合适,或者上4S电池用多大浆最合适啊。现在准备买浆了啊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话啊。!!!!!

网友:
俺用 1555 蜻蜓桨

网友:
建议15寸以下,还看你的轴距

网友A:
6S就15寸,4S就15寸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就15寸,4S就15寸以下

你说反了吧!

网友:
是吗,请教哈

网友B:
380kv 上不了4s,只能 6s。 trust me!3508+1555绝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0kv 上不了4s,只能 6s。 trust me!3508+1555绝配

我现在用的是6S、1455、后期改1555

网友:
6S 配1555

网友:
我的4軸.......約700mm......用1555...4s 5200電......台風3515 400kv....包云台gopro 約2.8kg..................可玩17分鐘~~~我覺得相當不錯了........用5200電是因為我手上的都是5200.........這電機效率不錯的.....如果是配6200 ~8000 電更好~~~~經計算時間可到20-30分鐘(之前17分鐘是先經過計算後才買電機的, 證明台風的電機數句是相當真實的, 理論計算的時間與實測相當接近, 其實是實測比我計的要好上1點點)

你的情況是 V3508-380KW.....這個應該是用6s 配 12-13吋 比較合適,
原因,
第1 - 380kv 如果是配4s+12-13吋 kv值太低了,轉數不夠 , 會升力不足(用6s則夠轉數)
第2 - 如果配15吋是可以, 不過3508本身力量不算太大, 推15吋是有點吃力的, 所以不論是4s or 6s 我個人都不推介(不是說不能用, 而是電機太吃力效率不會好 - 留意一般電機的輸出..功率越大的段, 效率越低, 想時間長就需要控制電機的輸出保持在比較高的效率段工作=電機能輕鬆工作就能省電了, 原理跟汽車省油是同一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