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5-10-16):
大家 有没   油直舵机插接送机的图    应该怎么连接   每个通道对应什么舵机  谢谢

网友A:
油直,舵机插接收机,你是问啥。。。独立供电还是说不会接十字盘舵机啊。十字盘舵机要根据你机器十字盘来定的,起码上个图,看看,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直,舵机插接收机,你是问啥。。。独立供电还是说不会接十字盘舵机啊。十字盘舵机要根据你机器十字盘来定 ...

油直 上的舵机  应该对应接送机上的什么通道  十字盘  油门  陀螺仪

楼主:
引用 楼主:
油直 上的舵机  应该对应接送机上的什么通道  十字盘  油门  陀螺仪

.

网友:
搞懂每个部件是啥意思玩折腾吧,还有,新手最好买点带说明书的,要不你不知道怎么装。

网友:
顶,,,,因为有连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