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华科尔D7E 地面拉居只有100米 刷了给力固件 短接电阻 求助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5-10-16):
华科尔D7E 地面拉居只有100米  刷了给力固件 短接电阻 求助高手指点迷津        去年刚短接电阻测试遥控器在四楼  一楼院内手里拿着接收机是有信号的  我想应该短接成功了   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有一百来米远    求大神帮我

楼主:
这是什么情况?怎么没人呢?

网友A:
地面距离是要比在天空中距离近很多

网友B:
以开阔地测试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距离是要比在天空中距离近很多

那也不对啊  人家地面拉距也300多米呢   我这还不到一百多米就没信号了  我还特意打开高频头测了一下五脚MOS管 输出时3.32伏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疯了我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开阔地测试为准

室外测试的 40米 灯就闪烁

网友C:
高频头牺牲了。我之前就是5米没信号。换个高频头就好了。不要用原装那种。

网友B:
给力的忘了是不是可以设置发射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头牺牲了。我之前就是5米没信号。换个高频头就好了。不要用原装那种。

我也怀疑 是高频头坏了   你说不要用原装的 那可以换那种呢?  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力的忘了是不是可以设置发射功率的

给力的是可以调功率的 我调到最低 5米  最大   40米就没信号  但是用6100E接收机 可以到150米

网友:
我山寨DSM2接收,刚给控改了天线,第一次拉距,100uw下在室内拉了8米,不知道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