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个视频

楼主(2015-10-16):
这是船型

刚起步时水花很大,速度上去后水花就少了,但是就是不能转弯,只要打一点方向就会溅起很大的水花,然后打到桨上

中心已经靠后了,已经比店家说的靠后很多了

我用的配置是2212   1400KV     8*6马刀桨,

网友:
转弯速度就降下来了  然后船的前缘打水了   马达高转速  扭力大  风舵就没用了

网友:
3D固定翼飞行的飘过

网友:
太靠后,压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1Mzk5NTQ2MA==.html?sharefrom=iphone

在哪都不忘做广告啊

网友:
船体又长又窄,船体转向时的稳定当然下降了

网友:
多发点图片看看,浆越靠后越容易打水花,也许船身加压浪板就好了

网友:
这个船我也做了个···动力和你的一样··问题也和你的一样··经过调试·重心也不能太靠后了··我用的86桨一头剪了近一厘米··转弯不减速肯定打水花····下次准备试试换6寸三叶桨或者KV高点的电机试试··效果应该会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