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360安装问题!

楼主(2015-10-16):
各位前辈请教个问题 KDS360大齿皮带怎么都装不到中间 皮带老是偏下 还露出来点 各种调侧板 ,能告诉我哪出问题了?还是我那里没弄好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电机怎么装上去的。。这个问题可以改变电机座角度解决,送了电机座的4颗侧板螺丝,把电机座后部抬高前面压低,上紧螺丝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怎么装上去的。。这个问题可以改变电机座角度解决,送了电机座的4颗侧板螺丝,把电机座后部抬高前 ...

这个电机 就这么装上去的呀    有2副安装孔  2副孔安装间距和螺丝大小都不一样!
抬高电机座  是加垫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 就这么装上去的呀    有2副安装孔  2副孔安装间距和螺丝大小都不一样!
抬高电机座  是加 ...

不用加垫片,只有松了螺丝,把电机座前面压低,后面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加垫片,只有松了螺丝,把电机座前面压低,后面抬高

谢谢了 还是没有弄好   皮带还是不能再齿轮中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还是没有弄好   皮带还是不能再齿轮中间

貌似你的不是原厂加长轴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你的不是原厂加长轴的电机。

不是原厂  但是轴有那么长

网友C:
请问楼主这是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是什么电机?

富丽的465电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