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 for 精灵2

楼主(2015-10-16):
出给山东朋友一h33d,给他拍来下云台。纯属娱乐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M2MTI3OTQzNg==.html

网友A:
呵呵,,果然,,,相机是个歪脖子。。。不是很水平。

有没有什么 办法解决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果然,,,相机是个歪脖子。。。不是很水平。

有没有什么 办法解决一下。?

这个大部分都歪,具体方法是把相应轴的固定螺丝松开,往歪的方向转动一点点,把螺丝拧紧就可以了,现在没找到软件调整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果然,,,相机是个歪脖子。。。不是很水平。

有没有什么 办法解决一下。?

呵呵,果然,还真有人看错了。是三脚架没有水平,来回调高低。    歪不歪看gopro拍的视频,快到两分钟时候

网友:
应该跟脚架没有关系吧,
即时脚架歪,狗也会保持一个固定位置,虽然不是水平。

还有那个调整横滚螺丝,这个真没有用,,里面的轴是半月型的,拧上螺丝,会自动卡准。而且,你即使转动了之后,换个角度再拧,云台还是会继续保持以前的位置。。

楼主:
刚录  通过镜头看  我看的也是歪,在看摄像机是没正的   你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