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苏27就是飞不起来啊!求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5-10-16):
最近去旅游的时候看到有人放这类KT的模型飞机,然后就回家想自己动手做个,但就是怎么都飞不起来,已经炸鸡几次了。
每次飞起来就一直遍着左边走,已经调平衡了两边的辅翼还是这样,然后以为是电机电池不平衡,然后又绑在一起了。
结果还是一飞就靠着左边拐。。实在是怎么都飞不起来了。

用的是电机A2212/6T EP6035的螺旋桨 电调是什么40A的。。反正这是一套买回来的。。电池是1500的
还有就是MC6A的遥控。

用的是KT的硬的那种模板
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什么耐摔的那种模板,那种会比较好么?

求摆哪位大神可以帮帮忙,自己组装是有很多注意的问题么?我看很多视频飞起来都是很平衡的啊。。

网友:
多点细节图,一看就晓得问题,

网友:
先玩玩模拟器吧。

网友:
螺旋桨转起来后是会有反扭的,实测应该在手拿时一边偏重,飞起来就正好

网友:
新手建议多潜水学习,这种苏27我表示没飞过,

网友A:
上天之后马上就要微调,你以为不要再调整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天之后马上就要微调,你以为不要再调整了吗?

有微调,但就是一直遍飞

网友:
手动调一下副翼就行啦!

网友:
什么板都不经摔,少炸鸡才是王道

网友:
重新认真的装一次90度 90度 90度

网友B:
首先要保证舵面装水平了,,起飞以后如果往一边偏航,,请马上手动矫正,拉高,然后进行反向微调。。直到松杆以后能保持平飞,就算调好了

如果是完全是纯新手,建议你找个人带一下,装好飞机以后让他帮你试飞调试,,然后你再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保证舵面装水平了,,起飞以后如果往一边偏航,,请马上手动矫正,拉高,然后进行反向微调。。直到松 ...

住了十几年附近基本没都见过有人放过航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住了十几年附近基本没都见过有人放过航模。

本地肯定不可能就你一个人玩航模的,,这个圈子比较小,但用心找,肯定能找的到。
最好是有人带,,实在没有,单飞也不是不行,无非是容易走点弯路而已。

网友C(2015-11-18):
给楼主推荐个nx3evo飞控装上就ok了!我前边也是玩苏27第一次就拿了10套壳子,有七八个没飞起来就炸坏了!还有一个两个也是飞了一圈降落就炸了!后来朋友推荐的这控适合新手!装上就没怎么炸过机了!有自动平衡就是飞机平衡不好,或电池挂偏也没事!很好起飞!手一扔推油门就是了,不用管,控自动修正水平,没用控能成功起飞是百分之30的样子,上控起飞成功率百分之95当然只是新手而言哈!老手不用控起飞也能百分之95以上吧!一个控100多元!随便炸一下也不只这点钱了!还有个重要的救机功能!不管飞机是什么姿态一切开关飞机立即恢复水平并保持缓慢爬升,非常适合新手眼看要炸鸡然后不知道怎么打舵的!

网友(2019-06-16):
装个带自稳的接收机

网友:
2212 1400kv 配8060的桨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