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驰远HFP100V2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5-10-16):
遥控:华科尔D10,除方向外,其他三个通道都设置为反向(这是个四通直升机,估计其他通道也没用)
高频头HT8:设置成左灭灯,右绿灯(这是说明书推荐的华科尔遥控设置)
故障:先开控,然后直升机上电,对频成功后遥控器不动,尾桨猛转,搞不明白了,控都是默认参数,没有动方向舵。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情形,应是模式不对,高频头中间切换有三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情形,应是模式不对,高频头中间切换有三种模式。

三个模式都试过了,均不行。
其中有一个模式更怪,油门手柄居然控制的是舵机。

网友:
感度神马的可能有错

网友B:
选择固定翼模式,  再去一步一步去调整飞机的正反向,把四通通道都调整正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固定翼模式,  再去一步一步去调整飞机的正反向,把四通通道都调整正确就可以了。

固定翼和直升机模式都试过了,通道已经确认是正确的,我已经试过打各个杆,飞机反应都是正确的,现在就是尾桨不大受控,飞机自己老想打转转,就像我打了方向舵一样。但我遥控器方向舵肯定没问题。

楼主:
我怀疑ht8高频头与d10是不是不兼容,http://zm12.sm-img2.com/?src=http%3A%2F%2Fbbs.5imx.com%2Fbbs%2Fforum.php%3Fmod%3Dviewthread%26tid%3D1056773%26extra%3D&uid=9b7be8209251545aa8c5234a8e993b8d&hid=&restype=1&from=derive&depth=2&link_type=60&wap=false&query=&uc_param_str=

网友C:
尾桨是否装反了?你拆过吗?还有你确认高频头的连线3.5的插头插到底了吗?另一面类似USB的插头也要保证插到底。飞机和高频头的电他充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桨是否装反了?你拆过吗?还有你确认高频头的连线3.5的插头插到底了吗?另一面类似USB的插头也要保证插到 ...

尾桨没装反。
我没拆过。
连接线两头都插紧了。
另:我还又找了个华科尔d7的控试过了,故障表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