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山寨MB和华科尔D7控的701接收如何连接,谢谢!

楼主(2015-10-16):
大家好,我以前是玩固定翼的,直升机就飞过华科尔的MINI CP和V120D02S,还没有玩过450,最近收了一架朋友的450,用的山寨MB的陀螺仪,新买的接收也刚到货,但就是接不来线,请教这个接收和陀螺仪怎么连线?谢谢大家!

楼主:
这架飞机的原机主用的是FUTABA一根线连接的MB陀螺仪,他也不知道华科尔的D控怎么连接,请教大家了,谢谢!

楼主:
有知道怎么接的吗?

网友:
首先你需要一根单插转三插的舵机线
然后陀螺仪通道:
AUX--〉单插转三插舵机线, 黄色接入RUDD (接收机),红色接入AUX1(接收机),黑色接入 (Gear)
AIL--〉AIL接收机
ELE--〉ELE接收机
CH1--〉AIL舵机
CH2--〉ELE舵机
CH3--〉PIT舵机
CH4--〉RUDD舵机

不一定对。。。

楼主:
感谢楼上的上将同志,终于解决了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