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cc3d飞控无法解锁?(乐迪at9控,r6d发射机, ...
新手问题,cc3d飞控无法解锁?(乐迪at9控,r6d发射机,14.10的地面站)

楼主(2015-10-17):
我的机器是280,用cc3d飞控,乐迪at9
遥控器
,r6d发射机,用的14.10的地面站,按照教程进行调校,完成之后蓝灯慢闪,解锁方向打上去没有反应,问题不知道出在哪里
我在论坛里搜了一下,有提到这个问题的,但是也没有系统的回答,请各位大神帮忙?
之前用15.02.02的地面站调校成功过两次,但是后来就不行了,找了一下没有15.02.02的教程,找到泡泡老师的教程,把地面站降到14.10进行调试,但是还是不行。

楼主:
补充一下,选always disarmed后,推油门也没有反应,我看到很多帖子里说他们一般这个好使的,但我连这个也没有反应

网友A:
遥控器校准和解锁设置正确了没 这两个没问题没有解锁不了的

楼主:
搞好了,应该是飞控连发射机的线可能接触不良,多拔插了几下好了,谢谢帮助!

网友B(2016-09-22):
楼主您好 能把 CC3D 14.10 的软件发我邮箱一份吗
35910151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