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科尔f12e上面的这个电源输出接口是什么接口,我想买个配件接上给显示器供电

楼主(2015-10-17):
请问华科尔f12e上面的这个电源输出接口是什么接口,我想买个配件接上给显示器供电

网友A:
JST可插入。。。。。

网友B:
把控底部的电池盒盖打开
里面有锂电池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JST可插入。。。。。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控底部的电池盒盖打开
里面有锂电池插口

我是想接在图上的这个接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