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垂加强筋!外嵌式~

楼主(2015-10-17):
部分外嵌式加强! 力所能及! 尾垂末端细震和声音有改善!。。。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M2MTg2Mjk0NA==.html

网友:
精益求精

网友:
固定翼飘过

网友A:
永远都是阳台里飞,知道你厉害了

网友:
阳台的帖子顶上~

网友:
回家试试, 阳台侠就是精益求精

网友B:
加强筋是什么材质的?不会是笔芯吧!

网友:
小白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强筋是什么材质的?不会是笔芯吧!

  手里边角料4x2碳管! 开缝!留槽!外嵌入!美观的话尾垂边缘磨掉部分!

网友:
   阳台侠就是会玩,就快圣诞节了,估计阳台侠会把直升机挂满闪灯来飞,

网友C:
快装570吧!等看你的美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装570吧!等看你的美图呢~~

慢慢装着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永远都是阳台里飞,知道你厉害了

  主要是看看尾垂震动情况!所以拉得比较近的看效果!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M2MjcyNDg4NA==.html

网友:
我的450用0.5壁厚的碳纤尾管 抗弯性没有铝管好 造成尾垂震动被放大 我用两个尾垂叠黏 尾垂已没有震动 只有尾管的扭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永远都是阳台里飞,知道你厉害了

以为是厕所呢~~~~~~~

网友:
你所有的无副翼陀螺仪都是800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