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苏27板机用1400kv还是2200kv的电机好?

楼主(2015-10-17):
RT

楼主:
为啥,1400不是效率更高吗?

网友:
我用2200感觉没1400飞的稳。。。

网友A:
2200声音好听,暴力,快,,1400省电,姿态漂亮,可以慢慢飘啊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声音好听,暴力,快,,1400省电,姿态漂亮,可以慢慢飘啊飘.....

是不是在低空低速下,1400kv更好

网友:
没用过1400的 不过新手建议1400比较慢 比较飘 适合新手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1400不是效率更高吗?

原因在这里 供你参考
高KV 桨小一些 反扭也小一些     更重要的是腰推机因为桨的气流没有直接作用于副翼   所以还是需要一定的速度     速度高点 才有更好的舵效   前拉机的舵效比腰推机好得多   涵道窝喷就只有靠速度了低速肯定不好操控    如果硬要低速操纵的话就只能靠矢量喷口了  比如窝喷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