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控基础讲解

楼主(2015-10-17):
混控基础讲解
1、什么是混控
混控,顾名思义,就是混合控制的意思。用最常见的三角翼混控来举例,就是2个通道来控制一个舵机。不管是你操作升降通道或是副翼通道,他都会做出一定的响应。

2、关于混控的输入端和输出端
这个输入端和输出端的名词是我自己取的,便于理解混控。
输入端:你对遥控器的操作,定义为输入端,包括THR,ELE,AIL,RUD等。遥控器上的操作称作输入。
输出端:舵机的反应,称作输出端,因为输出端的舵机接在接收机的通道上同样是以上4个通道的相同名字,为了区别开来,我们把输出端的名称改为中文的,油门,升降,副翼,方向通道。
这一点我们必须非常清晰的认识到,遥控器上操作ELE摇杆,不仅可以控制升降通道的舵机,也可以控制任意通道的舵机,这就是混控。2者不能混在一起了,不然后面混控的时候一个不小心你就昏头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怎样混控
如果你是新手,强烈建议你在进行混控的时候,比如三角翼混控,2个舵机,只插一个,设置好以后把这个取下来,插另一个舵机,这样你可以更清晰的理解混控,只需要自己操作1,2次,应该就可以随意混控了。
好了,言归正传。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你需要混控的效果应该是什么样的。比如三角翼混控,左右2个舵机。
左边舵机插接收机升降通道
右边舵机插接收机副翼通道

我们的目标的舵面效果应该是以下这样的:
操作副翼摇杆往右,应该是右边的舵面向上,左边舵面向下。
操作升降摇杆往上,应该是左右舵面一起往下。

好了,我们插上一个舵机,右边舵机插副翼通道。左边舵机暂时拔下来不插。

遥控上开始做混控的设置
默认应该是AIL摇杆操作对应副翼通道
那么在这个通道处,增加一个ELE摇杆操作
此时开始来调整正反
首先打副翼摇杆,看舵面是否向上,如果向上,则正确,如果向下,则需要反向。不同的遥控,可能设置方法不尽相同。我只提供思路,自己设置就好
比如华坑的D10刷了固件以后可以按一下AIL就变成 “!AIL”,此时就反向了,又比如神控X9D,把舵量100设置为-100,也可以完成反向。同时,也可以设置一条反向的曲线来操作。方法很多,自己把握。
然后打升降摇杆,看舵面是否向上,如果是,则正确,如果不是,则同样需要反向设置。
如此设置就完成了。
此时插上左边那个舵机进行同样的操作。为了让你思路清晰一点,右边的舵机可以暂时取下来,免得干扰到你的思路了。
完成以后2个一起插上,如此混控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其实很多人不懂混控,完全依赖遥控器默认的混控功能,是没有静下心来思考到底什么是混控。理解以后想怎么混控完全取决于自己了。
举个例子,比如很多人飞行的时候不太喜欢方向舵来操作方向,但是V尾混控必须要操作方向舵,此时如果不自己混控,很可能操作就不太舒服了。但是如果你理解了,根据V尾混控的舵面反应,完全可以混控到副翼的摇杆上进行操作。
此文作为走过很多弯路的模友献给大家,写的比较啰嗦,意在能解释的比较清楚一点,也没有太多的专业术语,只为让新手少走一点弯路。如有写的不对的地方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A:
新人求教:我是华科尔d7和6轴陀螺仪接收机,模式已改为固定翼,调节混动却没反应,想去掉混动。另求教舵量设置太大会不会烧舵机?这两天我已经烧了3个450电直上拆下来的舵机

网友:
说了这么多 我还是不太明白  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  还是不懂  楼主可否用图片的形式来表达呢 或者弄个视频什么的   谢谢了

网友A:
如果同时操作两个遥杆舵面如何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同时操作两个遥杆舵面如何动作?

这个问题没有看懂,,说清楚一点吧。你需要怎么样操作,实现什么样的舵面效果

网友A(2015-12-04):
一看楼主就是用了deviation固件的模友,用这个固件必须要理解“混控”,否则压根就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