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中可调比率功能D/R和舵机行程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0-17):
遥控器中可调比率功能D/R和舵机行程量有什么区别

网友A:
d/r设置在一个开关上,方便切换。行程设好就不好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设置在一个开关上,方便切换。行程设好就不好变了

可调比率功能D/R和舵机行程设定的值不一样飞机该听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调比率功能D/R和舵机行程设定的值不一样飞机该听谁的

接收后,输出量=d/r x epa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调比率功能D/R和舵机行程设定的值不一样飞机该听谁的

两个综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后,输出量=d/r x epa

调试飞机时先设定哪一个好呢!为什么?

楼主:
先设定哪一个?

网友B:
调机时,当然是用正常的 100%的行程量,

当要飞行时,视乎自己是否新手,

新手就最好用 D/R 限一下行程量,

免得飞机动作太大,

了解一下为甚么要有 D/R ,就不会发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机时,当然是用正常的 100%的行程量,

当要飞行时,视乎自己是否新手,

有相关的帖子吗    我是小白  刚入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相关的帖子吗    我是小白  刚入魔

慢慢找

网友:
epa一般都不乱动全100的,然后再设DR
不过我个人是懒得动DR直接改e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