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接线问题:颜色好像和教程不一样

楼主(2015-10-17):
萌新。我是大力电子那里买的cc3d飞控,但是发现线的颜色和教程还有一些论坛图片不一样。该怎么接,求解...

网友:
看手就知道楼主是个聪明人,这问题应该自己解决。

网友:
爱怎么接就怎么接~

只要接上了就能用~

网友:
插进去就好,跟线的颜色不一样

网友:
插进去就好,跟线的颜色没关系

网友:
从右开始应该是负极,正极,1-6通道

网友:
不要看顏色,每家的都不太一樣

网友:
看线的顺序呗

网友A:
正负对了就行,其他的随便接

网友:
按顺序接 白色那边的顺序怎么样就怎么样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对了就行,其他的随便接

遥控器校准时会自己设置的吗?

网友B:
我和你说,从负极开始,是负极,正极,二通,三通,一通,四通,五通,六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和你说,从负极开始,是负极,正极,二通,三通,一通,四通,五通,六通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校准时会自己设置的吗?

对,会自己设置的

网友:
按顺序来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会自己设置的

嗯。好谢谢

网友:
12楼正解

网友C(2016-07-12):
问一下!遥控器校准怎么设置的!我的遥控器福斯I6s的!

网友:
普通cc3d和mini cc3d接线颜色就不一样,估计是这个问题
其实和颜色没关系,按顺序接就行,先找到带油门的那个线,接在3通道,然后就按顺序从接收的1通道开始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