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锐动新材料板机感受和视频:)

楼主(2015-10-17):
锐动这个板机使用的是一种强度比KT板大很多的板材。具体是啥材料我也没搞清楚。不过确实很耐摔。我飞行中炸过几次,其中有一次直接机头朝下炸地上桨都断了。但机身没有任何损伤,换上桨直接就复飞了,这在KT板飞机上是无法想象的。我这架是镂空版本的外观非常漂亮飞行性能感觉也不错,只不过我技术有限没法发挥出它的能力不过也有个问题就是,这个镂空版的飞机真的是太轻了,稍微有点风就会对飞行有非常明显的影响,不知道整板的是不是能好点。有机会找个室内的场地再尝试一下吧。另外我比较懒没装起落架,所以只能草降或者手接降落,水平有限大家凑合看吧。
这两段视频是今天飞的,上次飞就是大风天气飞的很不爽。结果今天还是有风,只能是凑合飞了。

这段是首飞时拍的,那天风更大想找个没风的天气好难呀。

网友A:
进去看看是这个:
       微孔泡沫PP板材是最新型的航模耐摔材料。因为它极为耐摔的特性,所以,很多模友称此材料为魔术板。此板材有良好的抗冲击性,同时又能够保持细腻、洁白、光滑的表面质感。它的原材料与epp板材是基本类似的,但发泡工艺截然不同,因此造就了这种很适合航模制造的特殊材料!它比epp耐摔很多倍,同时也比epp板材有更好的图装效果。在长期的试生产和飞行测试过程中,这种板材基本可以说是炸不坏摔不烂的,一般的炸机基本毫发无损,拣起来就可以继续飞行。猛烈的炸机最多在受力部位出现一个整齐的裂口,而这种裂口用胶水立刻便可修复,您马上又可以继续飞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去看看是这个:
       微孔泡沫PP板材是最新型的航模耐摔材料。因为它极为耐摔的特性,所以,很多模友 ...

嗯,我还没摔裂过。真是觉得很适合练习,不用怕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