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180cfx,舵机线顺序问题。

楼主(2015-10-17):
改装过程中的新问题。
原来的接头里面都是,橘、黑、红。。包括电调的线也是这个顺序,我在自己做头的时候都改回来了橘、红、黑。所有的
舵机
都测试了没有问题,只有电调接上以后没有反应(能供电),难道电调的那两根线不能换顺序吗?我看了好多别的电调都是橘红黑。

网友A(2015-11-20):
伙伴,舵机的线序 红、黑、白 ,红黑是供电,白是信号线;
电调同样如此,改插头要焊实,不然舵机抽疯 注定你会炸机;

网友B:
电调要重新校准一下的,不然电机没反应,那电调对原厂接收机有优化过,所以不用行程校准,换了kbar之类的其他陀螺仪的话就需要校准了,校准方式跟其他凤凰电调一样地反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