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用银燕压燃发动机的遥控飞机做好了!!!择日开飞。。。

楼主(2015-10-17):
才用银燕压燃发动机的遥控飞机做好了!!!择日开飞。。。

网友: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是做这种飞机飞

网友:
这个,,要一直飞到油没有了,才下来。。。

但不知道什么 时候油会没有。。

如果重心处理不好的话,,一但没有油了,,就会摔机了。

所以应该叫一次性飞机了。。。

这种发动机,通常用过,线控飞机玩。

网友:
    建议:最好能够加一个舵机控制一下,实现断油停车。如用自然停车的办法,发动机耗油率是8cc/分钟(见“说明书”),留出两分钟油量,在三转弯处盘旋,发动机停车后根据模型所在位置和高度,及时调整好着陆航线大小,适时地进入第四转弯和第五边,进而完成着陆。由于发动机已空中停车,没有复飞机会,着陆必须一次成功,应格外小心操作,事先需要准备几条处理应急情况的措施。祝首飞成功!

网友A:
找片好的飞场飞吧,最好一大片草坪什么的,熄火对跑道还是有点麻烦的,或者知道快差不多了就飞的高一点,这样安全着陆的几率也会比较高。被劣质廉价发动机练就一手自认为不错的熄火降落的模友路过,低空倒飞通场熄火估计大神也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片好的飞场飞吧,最好一大片草坪什么的,熄火对跑道还是有点麻烦的,或者知道快差不多了就飞的高一点,这 ...

最近飞吗?

网友:
一个月一次总是要飞的,最近和朋友一起折腾穿越,下次丹哥一起出来飞啊,下单还好好的,你也试试。那台长排也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