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来解:E300动力套里的30A电调如何进行油门行程设定?

楼主(2015-10-17):
手头没有电调的说明书,跟好盈电调的设定方法不同,没办法设定,现在的问题就是遥控器油门打到最大,电机还是没达到起飞的转速,飞机一动不动。
在线等大神讲解。

网友A:
E300的不用校准,他是标准的额协议。你看下是不是飞控有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APM2.6飞控,在MP里面已经对遥控器校准过了。

楼主:
就是这个图片所示的电调,盼哪位前辈用过的这款电调,给个说明书,或者指点一下。

就是这款电调,上面写着的是OEM产品

就是这款电调,上面写着的是OEM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300的不用校准,他是标准的额协议。你看下是不是飞控有问题。

apm 装大疆的电调,到了调试电调的那一步怎么操作?

网友:
大疆的动力套,电调认到了飞控就直接进入默认模式,不需要调参数。

网友:
opto不需要油门行程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