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距离的FPV不易掌握

楼主(2015-10-18):
    相信长距离的FPV没什么问题,随便飞。但对我这种刚起步的FPV的新手,只能小范围的绕圈子,而且不能全凭屏幕来飞,有点难。
    不知道老手能否给点好建议,要怎么飞好?

网友:
首先,对周围场地熟悉,知道你飞到哪了

网友:
玩具四轴FPV经验交流:

    用玩具级别的四轴进行FPV最大的好处是耐摔,一般只要掉落地面时关掉油门基本不会摔坏,而且配件价格低,就算换个电机也就十块八块,飞机全部重量只有两三百克,能飞十多分钟,就算砸到人身上问题也不会太大。
    当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飞控比较简易,基本做不到长时间维持不动,没有OSD,很难判断飞机姿态,没有失控返航,一旦玩嗨很容易飞丢~~
    在城市的广场玩四轴FPV还是相当爽的,我会选人少时进行练习,其实玩具四轴FPV的难度还真不小甚至比固定翼FPV还要难些。
    第一步:练习看屏幕悬停,把四轴飞到4、5米高,根据图像判断飞机姿态并及时调整姿态保持飞机基本悬停不动,能做到维持几分钟就算过关
    第二步:练习绕圈飞,四轴保持4、5米高度,选一个标志性地标,缓慢绕圈飞,圈的大小10米左右合适,注意用油门控制高度,副翼不要动,用方向控制飞机的转弯角度,用前进控制飞机速度,达到这个境界时已经有飞行快感了,呵呵~
    第三步:练习定点降落,瞄准目标,用油门控制高度,缓慢下降,不要忘记用后退可以起到刹车的作用哦
    第四步:绕飞场边缘飞,先观察清楚周边环境和风向,选好地标建筑头脑中建立一个地标地图,然后平稳飞,这时你能体会到在城市广场FPV的独特乐趣了
    第五步:自由发挥~
HJ370 FPV练习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