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入手一个二手电池,一冲点就报警怎么回事,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5-10-18):
求教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电池是坏的?电池是6S 10000  15C
用的平衡充冲的,一冲几秒就报警,出现图片的这种情况
请问大家是那里的问题?先谢过了!!!!拜托帮帮忙

网友:
检查一下充电器与电池的连接,检查电池每片电芯电压

网友:
一楼说的对,充电器上显示的意思就是连接断开,放弃充电.你仔细检查一下连接头还有各个电池组是否电压相差太大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6s一充电就报警,仔细一看,边上的一片电芯外面有裂开,破损,最后放在5s上充的,冲进去了,电压测量也显示22.2v,还非常准。
另外,要平衡充,也不行,好像平衡不了,我就不管那么多了,就5s充,能用就行了。

网友:
可能是有一片电池有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充电的时候把电压調低一点  慢慢充

网友:
检查插头和平衡头。

网友A:
6s 10000还在用b6,你先确定b6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估计平衡头的线接触有问题或者断了。

网友:
还是换A6吧,B6不行

网友:
连接断开,检查下连接

网友:
发一张你接线的照片 全部的  这样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 10000还在用b6,你先确定b6有没有问题吧

b6没问题

网友:
充电的时候3.8冲到报警才冲进5000多,正常吗?6S10000

网友:
什么都可以买二手,除了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