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在APM中测量电机转速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5-10-18):
求教:
需要在地面站观察主机的转速,计划采用霍尔传感器,可以输出转速信号,如何驶入APM(或其他飞控系统),并在地面站软件的某个地方读出这个主机转速的数据来?

网友A:
用图传的声音信号,把话筒放在电机附近,通过频率判断。

其实可以直接看pwm信号的值的,不过由于有负载,pwm与实际转速并不是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图传的声音信号,把话筒放在电机附近,通过频率判断。

其实可以直接看pwm信号的值的,不过由于有负载 ...

如果用图传,可以直接把远程转速计的数字显示画面回传,但是这无法给后期做数据分析。
PWM信号在APM中可以直接读出,但是和电机转速没有对应关系,特别是在电压降低的情况下。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通过APM的某个端口将转速计的DA信号发回来,在软件上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图传,可以直接把远程转速计的数字显示画面回传,但是这无法给后期做数据分析。
PWM信号在APM中可 ...

自己改程序呗,不过建议单独做个模块,采集数据并发回来,APM只是个avr的单片机,性能一般。不过霍尔不好装吧。

网友:
大概的想法:

转速、油量这些可以做 D/A 转换,插入到 APM 的 A0 - A8 任一 A/D 接口。
如果有机载发电,也可以不用霍尔,而是直接从发电机上引出2根线算转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的想法:

转速、油量这些可以做 D/A 转换,插入到 APM 的 A0 - A8 任一 A/D 接口。

多谢,我也是这么想的,现成的霍尔倒是好买,就是地面站软件上哪里显示AO-A8还不是太清楚

网友C:
电机转速也可以用模拟比较器接电机的两相,转速回传然后改下代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转速也可以用模拟比较器接电机的两相,转速回传然后改下代码就可以了

征集能搞的人,有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征集能搞的人,有偿。

你们是什么单位,用哪一版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不能用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0.0Uoh3P&id=520185792993&ns=1&abbuc ...

多谢这个应该能用上,但是主要是上位机这里要能显示,APM要有相应的接口。

网友:
我只观察油门值

网友:
老鹰树可以

网友(2016-06-01):
同问,如果是基于模型的控制,必须知道电调+电机+桨叶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