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无副翼更换FBL头,跌跌撞撞首飞,很别扭

楼主(2015-10-18):
解决在17楼…

很古老的有副翼,换FBL头,+黄K8,折腾了个无副翼,试试。就担心K8抽风。
K8风格模式都是默认的,陀螺增益用的是通道1.按官方教学贴设置的K8,集合螺距12,循环螺距8.
刚起飞的感觉就像用单轴陀螺(KDS800),不受控,到处歪。
飞起来感觉你是手里想逃跑的小鸟。尾巴锁得不好,以后继续调。。。
发现K8日志偶尔有极度震动,不知是否正常,附日志,不知道怎么上传PDF,看图吧。

网友A:
无副翼很稳,比起有副翼,我是这样觉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很稳,比起有副翼,我是这样觉得的,

都是默认设置,不知为啥这么灵敏。能脱控最多4秒,但是一打舵动作就比较大

网友B:
把你的设置截图下来看看

网友C:
调好了绝对可以脱控4秒以上的

网友D:
机机没调好,控的陀螺仪感度没有设定,不单止K8里设定,控也要设,锁定模式,

ACVS ,锁到它起频密的金鱼尾,再回减五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设置截图下来看看

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机没调好,控的陀螺仪感度没有设定,不单止K8里设定,控也要设,锁定模式,

ACVS ,锁到它起 ...

请看9楼图

网友:
陀螺增益,两个参数都选60吧,450级别

网友D:
你 9楼的图,是 K 8 软件,

我说的是手持的遥控器,

在遥控器也要设陀螺仪感度的,

你不会不知道的吧?

你不懂的就看遥控器说明书,看怎样设陀螺仪感度,

英文叫【GYRO S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 9楼的图,是 K 8 软件,

5通道输出25,对应K8正好是通道2

网友D:
引用 楼主:
5通道输出25,对应K8正好是通道2

你可以专心的听清楚人家在说甚么吗?

你可以暂时忘记 K8 的存在吗?

我叫你在遥控器上找陀螺仪感度设置,你就跟着我说的去做,

行不行?

自己不懂的就好好听人家说!跟着人家说的一步步去做

楼主:
呵呵,我非常不情愿丢掉切换陀螺功能:比如老爸飞切换到飞行特性超级稳定的陀螺,比如我飞3D就切换到飞行特性非常灵敏的陀螺,我的通道5打算作切换用。至于尾巴调整,4个陀螺可以分别调整到需要的尾巴特性,打算每个陀螺按如下方法调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7117687
如果用5通道调尾巴,只能调节一个参数,很受限制。而且还失去切换陀螺的功能,这个个人认为是大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专心的听清楚人家在说甚么吗?

你可以暂时忘记 K8 的存在吗?

呵呵,我非常不情愿丢掉切换陀螺功能:比如老爸飞切换到飞行特性超级稳定的陀螺,比如我飞3D就切换到飞行特性非常灵敏的陀螺,我的通道5打算作切换用。至于尾巴调整,4个陀螺可以分别调整到需要的尾巴特性,打算每个陀螺按如下方法调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7117687
如果用5通道调尾巴,只能调节一个参数,很受限制。而且还失去切换陀螺的功能,这个个人认为是大损。

楼主:
k8默认参数太过灵敏,比如敏捷90…所以第一次接触k8一定不要相信默认参数。

网友E:
你是模拟还是数字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模拟还是数字的舵机

保留了原来模拟的斜盘和数字的锁尾,十字盘博士帽里有设置,据说设错了会烧模拟舵机

网友:
可能是受法的缘故

网友F:
飞惯mb换k8会感到太灵敏